联想E46A暗屏

楼主(2013-04-01):
最近接一个E46A换屏的机器,原装屏太贵,就用141带小尾巴的加转接线,刚接上是亮的。换屏的时候没拔电池,又试了张屏就成暗屏了,屏线换了,主板上LCDVCC也有,3V有,19V有。现在用原来的破屏灯管也不亮。迷惑中。。。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查一下屏供电...VCC 因为你不拔电池..还有10多V 在里面的.有可能保险坏..需查图纸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周边元件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好好查查

网友:
lcd  还是LED应该好解决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断开的

网友:
屏线坏了    我修到过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断开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3467-1-1.html

网友:
可以查屏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暗屏有多问题的,一是屏线,二是IO  。这机器我修了多少台都不知道了,都是暗屏,都修好了

网友(2014-11-16):
看看主板上屏线接口处,主供电的保险有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