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和主机分开测试就正常放在一起就不行了

楼主(2013-04-01):
显示器和主机单独测试时都是用VGA的,单独和另一台主机或单独和另一个显示器测试,这个主机和显示器都正常,但把这两个正常的主机和显示器连在一起,进系统就黑屏显示无信号,如果主机加独立显卡,也是情况一样,VGA线换了N条都是这样,分辨率已经调过60赫兹。现在无头绪了,望老师指点,究竟是哪里出的问题      现在发展到进系统就闪屏      一下亮一下黑

网友:
打开显示器.....除了 123 地 13 14 其它切除就OK了....

网友:
愚人节出现的问题 过了今天估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操作这个显示器是带电视功能的

他说的是VGA上面的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VGA上面的针

只保留第1  2  3   13  14这几跟吗?

网友C:
应该是系统显示驱动的问题哈,用原版系统硬装;先不装驱动;到官网找正确的驱动安装。(可以试下如果进安全模式或VGA模式没问题,就可以肯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显示驱动的问题哈,用原版系统硬装;先不装驱动;到官网找正确的驱动安装。(可以试下如果进安全 ...

我感觉也是驱动问题
进系统就黑屏可以显示主板自检

网友D:
保修  123 RGB 13 14 H V 后..还有地线..然后其它切断...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E:
是进入系统就出问题,应该是系统驱动程序出了问题。重装系统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进入系统就出问题,应该是系统驱动程序出了问题。重装系统会好。

不是系统问题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修  123 RGB 13 14 H V 后..还有地线..然后其它切断...一般就可以了.

不行问题麻烦

网友:
楼主是否已重装过系统?并且,有定论!

网友:
我敢肯定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种故障..........
在你的主板上加个显卡,再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