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不定时白屏啊

楼主(2013-04-01):
如题,一台KHC不定时白屏,有时电源拔了重新插就好了,有时白屏之后,拔掉重新插,一秒正常,然后白屏,这台几个月前拿过来一次了,也是这个症状,上次换了屏线之后,好了几个月,现在又来,屏线再换新的,还是没用
而且白屏的时候,屏中间好像有一条竖线,颜色稍微白灰,宽度大概0.3厘米

我想办法弄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补充内容 (2013-4-5 10:36):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用别的驱动板测了2天了,没白屏过,这个屏咋修呢

网友:
还是屏线或者是屏接口的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不防先用代换的试试

网友:
你先测测屏可是好的。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屏背板坏了,查升压芯片。如果屏测试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你看看主控芯片,它工作温度可正常。

网友:
屏问题吧//组装的屏吧?  屏板电路 上U5是不是一个8脚的IC?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把电源板5V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屏电路驱动板可能有问题,一秒钟是好的,屏线,接口可以排除,不行屏坏

网友:
圖像處理芯片 的問題 虛焊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处理下接口,试下。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屏供电是否正常,屏面板上VGH VGL VCOM AVDD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