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P表容量大小和WDR清 T表之后续

楼主(2013-04-01):
一直用WDR扫描加G表后转P表来修西数硬盘坏道。今天看到带T表的,
1、问下这个可以清吗?清T表一般后面要做什么工作?
2、T表是记录什么类型坏道?
3、一般西部数据硬盘P表容易限制是多大?

网友:
T表就是道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动,因为,里面存放的坏道可能非常多。

网友:
T表百度百科说是“T-List,增长缺陷表,硬盘里的一个在硬盘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块或扇区的一个表。该表由硬盘自身更新并存放在硬盘内部(译者注:伺服区里)。该表的信息可以指示硬盘的当前状态。   T-List里有较多的存放量是硬盘损坏的早期症状。”
这么看修硬盘T表是否要清除,再逻辑扫描坏道全加到P表。
P表上万,等待有经验的说下。反正最近新修的P表有3XXX个记录。

网友:
百度瞎说的,T表是坏磁道记录表,这里记录的一个就是整个磁道被屏蔽,这样可以大大减少P表的记录数。如果你清掉,就会有大量坏扇区被释放出来。
厂家为什么要把某个记录加进T表?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点:
1、某个磁道内坏扇区实在太多,包括此磁道无法伺服定位等,加进P表就要几百几千个记录,因为一个磁道有几百到上万个扇区,而加T表只要一个记录就行了,这样方便管理,也避免了一些此磁道内坏扇区继续出现的危险。
2、一些硬盘(IBM、WD等)对于某些固定的磁道将保留用于内部测试等应用,所以这些必须加入T表,防止用户用到。

网友:
修硬盘对于盘体内有问题的,还是开SF比较可靠,光扫描加表的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SF校准,一般来说,看你流程是否真正理解了,你用WDR多久了?版本是哪个?校准没做过吗?WDR你只是GP的话,就可惜了.别说你WDR是破解版的哈,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校准,一般来说,看你流程是否真正理解了,你用WDR多久了?版本是哪个?校准没做过吗?WDR你只是GP的话,就可惜了 ...

用过次伺复,时间蛮久。用WDR有快1年了,业余帮人家修修盘,当然是免费版

网友A:
SF你OK的话,GPT都有可能会动的。。。T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厂家内部使用的特殊的存放内部特殊程序的坏道列表。。。最好别动。。。如果不小心动了,又无原始固件,你只能做SF来修复。。。希望能够帮到你,我们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F你OK的话,GPT都有可能会动的。。。T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厂家内部使用的特殊的存放内部特殊程序的坏道列表 ...

嗯,谢谢楼上各位对T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