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主板BIOS不保存等症状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4-01):
有片ASUS 915P主板问题:
1、断电BIOS不能保存,有时候重启下BIOS就恢复默认,但时间不会掉
2、另外断电后再加电,机器自动会启动
3、CPU电压,775 P4应该1.4V左右 都是显示2.2V,但U不烫手,温度蛮正常

如上症状都是对应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4-19 08:12):
用了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量,晕新拆电池没一个是到2V,居然还有1V不到的。淘宝上卖的神马电池。
换了个电量过2.8V就都OK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有电没 电池座是否氧化

网友:
回楼上,电池都换过(在其他主板正常)。底座无氧化现象

网友:
回复楼上的,电池都替换过。而且电池座无氧化

网友:
用了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量,晕新拆电池没一个是到2V,居然还有1V不到的。淘宝上卖的神马电池。
换了个电量过2.8V就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