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宏基4720Z待机问题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楼主(2013-04-01):
有一台宏基4720Z本子 板号是ZO1的 ,开始拿来按开关没有反映,待机0.012  无3  5V  当时直接测了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电压基本都有  就是没输出(场管没导通),所以没有产生3  5V,直接换了个新的芯片,换了之后有3  5V电压,并且待机电流也恢复到了0.006,按下开关可以触发正常开机,但是开机一会后又不行了  问题和之前又一样,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待机芯片又正常,过一会又不行,反复如此我发现只要吹一下待机芯片就可以开机,并且PQ20的S极和G极有时候直接导通有时候有阻值(有值的时候在500左右,具体多少我也忘了),摘掉PQ20焊盘上的SG极也一样的通,查了半天实在是想不通,也没有思路,想请各位大神或遇见过此类故障的赐教一下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看,还通不通?

网友:
我怀疑你是风枪加热的时候也加热了周边的原件,记得IBMX31的电容通病吗? 也是吹下就好的,你不妨把俩路的电容换掉,5V这边的是PC103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曾经换 3,5V电容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