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直闪

楼主(2013-04-01):
客户的显示器和主机连在一起就闪   换台主机就显示器正常各位师傅你们看看怎么处理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还用说吗!  显示的可能性很大!你先用个旧显卡换上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块试试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率问题,客户的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
检查分辨率,或者换根线试试!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  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