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AS 关机 关不掉 CPU风扇转 求助!

楼主(2013-04-01):
朋友拿了块板 是昂达的N7AS 是MCP7A 单桥的主板
故障现象:主板开机 进操作系统 XP win7 都正常 但是关机 无论是在操作系统中软关机 还是按pwr开关 都不能全部关机 关机时显示无输出的 但是CPU风扇还是转 而且是最大速度 pwr电源指示灯也常亮 此时reset键也不起作用 只能把220电源 在ATX插座到front panal跑了下线路 也没有问题
主板IO换了一下 但是故障依旧
坛子上找了一下 几乎没有N7AS 的维修信息 也没有图纸 有点怀疑北桥有故障 但是不能确定 挺没思路的
望指点迷津

网友:
开机顺序逆向查,这个是开机的顺序,逐渐拉高,关机倒着来查信号,是由于某个信号没有被拉低,没图纸我感觉查这几个信号看看,个人见解,对错不负责

网友:
谢谢 这位兄台
这个我是也想过 但是苦于没有图纸 测试点难找

网友:
自己在顶一下 请哪位仁兄 或是修过类似毛病的兄弟指教

网友:
还是一筹莫展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南桥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经过这两天的折腾 越来越怀疑南桥了 如果真是南桥 最多加焊一下 如果再不好也就不再折腾下去了

网友:
记得一次修ASUS 把CPU供电的IC换了!有显示!但关机不断电!换回同样型号IC 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下 俺又糊涂了 这个类型的毛病 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