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短路 烤完之后 偶尔可以开机插usb口花屏死机

楼主(2013-04-01):
如题 我吃饭的时候把菜汤儿溅在usb口里面了 一开始没事 后来就总死机 花屏 后来我就拿烤箱烤了一下 开机了 后来死活不开了 我就把南桥重植了一遍 也不行 后来我看帖子 说是usb里面短路了 我就把 usb口拆了 里面的菜汤儿都烤焦了 我就清理干净 安上 现在还是不开机 各位前辈 我这就是个 业余的 会焊接 安个东西拆个东西还行 现在这个电路上的问题我还就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所以想请教各位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了  在下感激不尽 先在这里谢过了 第一次发 希望能给我带来好运吧

网友:
还有就是电路附近的电容我也测了 有一个电容 我在板子上测的时候 到一个数就卡住了(数字万用表) 弄下来的时候 又可以到最大然后马上跳到一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还有我看论坛里说   电源管理芯片还有 供电电路可能有问题 但是电路里的电容好像是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是干什么的 在哪个位置 ?
感谢各位前辈前来莅临指导!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温度没有升高

网友:
估计就是南桥或者IO挂了

网友:
敢问前辈 IO在电路板上什么位置 我是一个纯小白 先谢谢了

网友:
没说清楚 南桥也有温度 但不是很高

网友:
我这个帖子要沉呀~~~~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黄,大神在后面,上帝会保佑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