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TX电源能不能做出直流36V

楼主(2013-04-01):
请问ATX电源能不能做出直流36V,如果能做,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把开关变压器换掉啊 ,换成36V输出的参数就行了。
还有取样反馈要改一下的
包您好用嘿嘿

网友:
不晓得唉。。。。。。。

网友:
只有更换开关变压器才能解决。

网友:
看来还不如买个,太难实现了。

网友:
改电路可以做到36V,相关内容你论坛搜索或百度搜索“ATX电源改可调”即可。

网友:
能,电流呢,你的设备要多大电流的,不仅要考虑电压,还要考虑电流问题,也就这个设备的输出功率问题,

网友:
36V,2A,,,,,,,,,

网友:
貌似可以改的,但改动比较大!参考一下38度论坛和矿大收音机论坛。记得看过,但忘了.........

网友:
没有必要,除非你想学习设计开关,如改好了,你就成为电源高手了!

网友:
36V 2A 应该不难。简单做法可以把主变压器的公共端拆散,然后重新排列线圈,因为5V和3.3V都是3线并绕的,你自己算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可以用升压模块吗,毕竟才70多瓦

网友:
你就把电路慢慢改吧!看看改到明早能不能改好

网友:
需要改接变压器线头,改相应电路,比较麻烦。我在“数码之家”改过一个ATX电源,虽然不是直接改做36伏的,但可以参考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3770。但老实说,改这个不如买一个二手的电源,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可以改36V啊,要改开关变压器的参数,有光偶反馈的还要改反馈参数,多百度一下

网友:
买2个19V的笔记本电源串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