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2-5-16
这个机器是修过一次的。上次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5245-1-1.html是这个帖子,,上次也是CPU供电没出来。开机马上就掉电! 然后换了几个滤波电容好了。。刚好2个月,,这个机器又拿过来了。
版号UM3 I3 独立显卡 DELL 1464
开机马上就掉电!
还是习惯性的测了几个电杆阻值都正常! 又测了几组电压。又是CPU供电没出来! 我那个心情!!!
于是乎重点检查CPU供电芯片。。下面看图
经过测量:5v主供电是正常的
13脚开起信号瞬间也有电压。说明也是正常的。
18脚PWRGD 和31脚HWPG也都正常。
24脚和27脚也有电压。
到此时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
可是VCC_CORE就是不出来!
量了上管和下管。都正常。
这个时候就郁闷了。此时2个可能性比较大。第一是芯片本身有问题,第二外围电路可能有问题!。
难道是芯片坏了? 我表示不相信,但是没办法还是得换一个,,
不一会儿。我换好了。结果毛宁的经典歌曲就出来了。。“月落乌啼,那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夜晚”
于是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测试!
此电压差不多1.05v 我直接把CPU供电电杆断开,然后从PL4飞了一根过来,,然后我开机,结果亮了,这个方法是我修台式机的时候总结出来的,如果那里缺电压,就从其他地方飞一个差不多电压的地方飞一跟过来,结果这里测试结果也说明是可行的,
但是,,次组电压电流太小,而且还去了其他地方。不可能长期给CPU供电的。所以还是得弄CPU供电,但是至少知道就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好了,芯片也换过,那么接下来就只能测外围电路了,上面说了。上管和下管是没有问题的。有图纸就是好。挨个挨个的测,先把电容测了一个遍,没短路的就行,,接着测电阻!这个图纸就是好。重点部位都给你画圈圈了的,,重点测了圈圈里面的几个电阻,好像都正常,,
再仔细的测了一遍。不对啊。PR143图纸上是2.2K 我测出来有15K左右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取下来,不量不知道,一量吓2跳 开路!!!!!!!!!!
这个电阻应该是一个电流检测的(各位高手如果知道干什么的,告知小弟一下啊),而且还画了圈圈,其重要性肯定是相当高的,找了个电阻放上去,开机,很理想,,机器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机器上一次也不知道怎么的,神一样的换了几个滤波电容好了。至于好了。所以我也没细测!
这一次经过一阵折腾后,终于是把罪魁祸首给找到了。PR143开路了。估计上次这个电阻可能是要开不开的,,哎,这个搞维修就是郁闷,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童鞋们,我们一起加油哦!!!
最后我恨这个电阻,让我浪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其次大侠们,看看俺的分吧,太穷了。穷到西白风都没的吃了。。打赏点嘛!!!
购买记录 购买人数2 | 价格 | 购买时间 |
---|
会员147325 | 0.5元 | 2021-10-18 17:13 | 会员883043 | 0.5元 | 2019-9-30 0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