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上面哪个是MCU

楼主(2013-04-01):
这是MAC显示器的驱动板,开机无反应,开关键上有3伏电压,这个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还有这板上哪个是MCU,要拆下来刷吗?

补充内容 (2013-4-2 14:15):
可能我看错了,好像MAG。。芯片看不清型号的我把图贴在20楼了,麻烦各位帮我看看要怎么刷,随便发个程序上来吧,我没程序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3520&pid=69612

网友(点评):
美格啥时候改了做MAC ? 看图不清, 只能猜是U5

网友:
图片上也看不见芯片型号啊 ,猜测来看是主芯片右边那2个之一,看看是25XX的应该就是

网友A:
LED的显示器 难搞

网友(点评):
明显是LCD的。怎么会是LED的?

网友:
驱动与高压板做在一起奇了个葩,只见过DELL有这样的机。

网友:
MCU 的芯片有个特别的记号 你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是8脚的IC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靠近那两只稳压二极管的旁边的八个脚的就是程序芯片

网友:
这板太小了吧,不好修

网友:
MCU就是黑色笔划的那个 不过你要先查供电再判断吧

网友:
应该是有24或者25字样的八脚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个八退。

网友:
24C02  24C04 24C16 大的就是25开头..如果没有..就是主芯片..为MCU

网友:
你把显示器型号和这板子的板号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显示器 难搞

这是LED么

网友:
25XX的应该就是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MCU名称来源于微程序控制器,mini CPU大多是称单片机,片内有ROM可刷,但片内程序一般用于识别口地址与设备或产生时钟与外设同步,一般不容易掉程序,建议还是刷片外的存储器,比如12楼所说的24XX,25XX系列。

网友:
八脚芯片25xx,建议先取下24XX,试试能否开机

网友:
这是我重新上的图标了芯片型号

网友:
说的有店迷糊不太懂

网友:
从网上查查芯片型号看看是做什么的,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我也是新手,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