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M2N68-AM SE 无总线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01):
主板型号:M2N68-AM SE
故      障1、不复位无总线供电。     2、关不了机 (时序南桥故障问题)
经过:昨天中午刚刚修好一台联想Z560进水的本本,同行就送过来两块板子,一块GA –M61PM-S2的,另一块ASUS  M2N68-AM SE 。先看技嘉这块,外观检查无异常再用万用表简单划了一下,主供电有短路,心想这个好修,先扔一边。继续看华硕这块。外观很好,测短路均无发现问题,接着上电能触发,但复位灯常亮,心想肯定是供电没上完,或者某个单元电路时钟不正常。  于是直接测量总线供电,发现为0V,G极无驱动电压,D极有1.24V的电压,(由桥供电提供),再测后级CPU供电1.1V正常、内存供电1.8 V正常。马上简单跑了一下线,总线供电MOSG极相连内存槽边上一822排阻测得左边几支脚5678都有3.3V电压,而另一面脚电压全为0V,(此排阻第3脚也跟MOSG极相连。),接着断电测阻值正常,但有点怀疑它,同时考虑到华硕主板中822的排阻容易坏,就在废板箱里面找,恰好有一块M2N68-AM SE2的板,跟这块板基本差不多,就找了一个822换上,通电问题还是一样,晕难道后面的元件还有问题?再查了下边上相连的运放LM324电路。
经测量第四脚有12V正常,14.V,由其内部23脚相连的一个比较器,3脚大于2脚输出高电平即4.2V,其它几个也是一样,测量条件都正常,(大家都知道324很少坏的),  再仔细看边上相连两个三极管 心想一般都是作开关,起开启电压或者信号的。  这时心想还是找到点位图再修,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个M2N68-AM SE 2的,跟这板供电基本一致的。接着开始检修…………。
测量了一下,上面一个管子即Q2E极接地,B0V,C1.25V连接一电阻过孔到CPU座里再再过孔最后到了NV单桥里面去了。(看这供电明显很正常没问题),于是在查下面这个三极管即Q1B极相连边上一小电阻,然后过孔到LM324底下再到桥里面去了,C极线路到一电容下面再过孔相连总线MOSG极,即给总线供电提供驱动电压的,E极跟一根细线弯曲一路到了NV单桥内部去了。在通电情况下,三支脚都没有电压。
此时,马上想,822排阻还是靠近总线供电驱动这边没电压,觉得不对,再换了一个上去试试,还是一样,这下断定还是后级的问题,没有开启电压过来,再查了一下点位图,华硕的新型点位图也是比普通的难用一点很多功能不好操作, 但是马上还是找到了,即如上图的   Q1HT_EN开启信号,但是刚刚测量了都是正常的呀, 再经过打值发现无异常,但还是有点怀疑,就在废板上找了一样的换上去,(这时心里想这两块板电路都一样的,于是把Q1Q2一起换了,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吧!),风枪吹上去后,上电,复位灯还是一样的,这下有点郁闷了,怎么还是一样的啊,断了Q1之后,还是没有电压,再把LM324周围的小元件全部都查了一下阻值,也对比废板的测量了都是一样的,正常的。(废板SE2的是缺少元件就放弃维修了),这时马上判定桥没有发出HT_EN来开启总线供电,思路马上分析为,后级也没短路,从某个地方飞个电压给此三极管C极提供电压,之前修过两块这种一样的板,记得驱动电压好像是12V左右,于是就跑线路,万用表由ATX插座的11脚跑,不到一分钟响了,终于找到了应该是个共负极的二极管,也恰好是在LM324运放边上,于是就用很细的锡包线从双二极管第3脚飞了一根很短的线到Q1C极,烙铁焊好后,再通电测量总线供电已经出来了,装上U已经跑码到EE D3,一看没上内存,马上找到一根内存条安上去,再开机,已经顺利跑码到00了,接上显示器,成功显示了。心想再试几下可能不稳定,前几次由于直接拔的电源线没注意,(我修板都喜欢短接开机和复位排针测试板还有其它问题没,看是不是关不了机等等其它问题。) 马上问题出来了,试了几次点了开关针没有反应,马上复位针常亮,主板还在通电,代码也随便乱卡在0205之类的。就这样挂了硬盘装好系统测试正常点复位可以重启,点软关机也不行。压桥故障一样。 判定是桥问题。(掉点或南桥坏)
修到这里,马上把思路结合信号调整一下作个小结: 是由于南桥问题,没有发出HT_EN总线供电开启信号,但是它能够正常开机,压了桥也一样,(就像师傅们都说的一样很多问题要仔细才能修好,许多板被摔过、过水某个点虚焊断线就会不正常。)在AMD NV时序中每个供电都有一个开启信号,然后好了之后再一个信号返回给南桥,说得逻辑一点就是,发给总线的开启这个信号没有正常发出来,就直接飞了根线,然后这样就是持续的开启,不管你是由哪里发的电压,都一直有,会影响到主板的关机信号。
   接着在论坛上面看了一下,许多维修朋友们都说这块板的问题没有解决 ,觉得是运放324和边上三极管的问题。
   马上在论坛找到了一份NV关机时序图,看了一下,然后,理思路,分析,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也很奇特、大胆的想法,报着试一试的态度,即是改信号,在AMD NV关机时序中,是先要把总线供电信号关闭。结合信号,想把后级断开,连到HTVDD_EN ,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华硕新型点位图真是难找啊!(因为NV的开机时序总线供电最后才产生的)。修到这里就放弃了,考虑到维修的费用要动换桥很贵就放弃——另一块技嘉主板换了几个 MOS管和一个电容短路了就好了…修本本了,得更细心,相信只要用心自学能修好的,忙着发的贴子有点乱。

补充内容 (2013-4-4 11:59):
昨天终于干桥了,没动之前在板测芯片上面有两个电容短路,取下来测也一样,(Q1的B极接一上拉电阻再到桥、C极给MOS管G极提供驱动,E极相连南桥内部一个点)重植了还是故障依旧,给NF-7050再次判“死刑了”………

补充内容 (2013-4-10 11:33):
再补充一下,之前测量此板芯片电容有短路,重植了依旧,昨天有空找了张SE2上的NF-7025更换上去顺利跑码但VGA不显,接独立显卡显示,应该是不支持,再次肯定是桥的问题,此板也算“起死回生了”。

桥要收到一个PWRGD信号才发出开启HT_EN信号,徐班长才说过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写的很好,就是太乱,看的很费劲

网友:
论坛就是分享经验的好地方  好思路

网友:
我还没有试过改信号的。下次试一下。

网友:
感觉分析的不错,没PQ4上的电压一般都是桥HTVDD_EN那几个一进一出的信息有问题

网友:
写的很好啊,提升技术不错,赚钱就不行了 费时间呢

网友(点评):
同意 时间宝贵 但技术需要时间积累的

网友:
思路有点乱,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来方便很多。能学到东西

网友:
呵呵,第一次修到无HT—EN,的时候,也想了挺久看有没什么办法不换桥解决关机不掉电问题,发现几乎不可能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全点 1.2VHT电压没有 这个必须南桥给一个HT_EN信号,通过一个822的上拉排阻发出,在南桥右下角有一个822的排阻你可以换的看看 大部分的会好 不好的话就只有换SC了

网友:
既然已经跑线到桥了确定问题了期待干桥,等结果…………

网友:
M2N系列单桥的桥,这个桥的问题比较常见。还有就是822排阻及两个三极管也常见。

网友:
桥虚焊,坏都会导致没发出,楼主应该加焊下试下

网友:
看得累呀,没整 理好

网友:
飘过!打酱油学维修

网友:
楼主修的够好的!!!

网友:
一块主板楼主也花这么多时间去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稍为有点乱,能把过程说的简单一点就更好,改电路到没试过,精神可以,但修台机这样是不是太费时间了,修好了能收多少?

网友:
不错,可以再编辑的通俗简单点更好~鼓励发贴

网友:
看的有点吃力,不过经验不错。

网友:
学习了解,增加经验!!

网友:
有时候,不用太详细了的写,主要写思路,这样写看的头都大了,重点可能反被忽略了。。。。。。

网友:
桥加焊后没好,一般就放弃,但楼主的研究精神很强。

网友:
支持楼主的维修精神,论坛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地方,记得饼哥说了一句:只要技术好,修主板一样赚钱,只是取决于量大量小。
维修这行做大还可以,做小只能混口饭吃。
技术交流的地方,个人理解,最好不要以金钱来作为衡量。咱不是经常对客户说:我们卖的是技术,而不是配件么?

网友:
厉害。。能分析,我也碰到过这个板子两三块了。都是同样问题,有图也没修好。。丢人啊。我理解的是最后你飞个线开启Q1。控制总线产生??,前排朋友说的:先排除一下PWRGD是否产生。。

网友:
楼子都用了那么多时间,不差,换一个桥上去,看看是不是桥坏

网友A:
想问总线供电驱动电压为12V,那内存的驱动电压一般为多少
neco
总线供电驱动电压为4.5V左右,这里12V为LM324 本身4脚供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总线供电驱动电压为12V,那内存的驱动电压一般为多少
主板中一般都是为几v,各单元电路电压都不一样。改为12v,是为了让它完全导通。且这个电压相连近、稳定。

网友:
楼主 写的不错了。 我看了13分种 。 看了点 懂呢。

网友:
太乱了 晕死的

网友:
看上去有点乱 还好看懂了,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A:
想问总线供电驱动电压为12V,那内存的驱动电压一般为多少
总线供电驱动电压为4.5V左右,这里12V为LM324 本身4脚供电。

网友:
下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