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吗

楼主(2013-04-01):
500G的硬盘,主板第一次放电时BIOS能检测到硬盘,再重启就检测不到了又,进PE检测不到硬盘,不能格式化也不能分区,请问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是否主板不支持500G啊。数据线是否接触连接好

网友:
换台主机,测下是不是主板引起的

听下有没有敲盘      在看是是否有坏道

网友:
换台机试试

网友A:
这样描述无法判断故障,最好用MHDD检测一下情况。

网友:
将此盘放其他电脑测试下,首先排除你电脑主板,供电,SATA线,电源线,等等自身问题,确定是硬盘问题的话,就要看你是不是有工具修了.

网友:
这个属于基本的判断啊,到底是不是盘的问题要弄清楚了

网友:
有的硬盘MHDD也检测不到,那怎么办。。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描述无法判断故障,最好用MHDD检测一下情况。

有的硬盘MHDD也检测不到,那怎么办。。老师

网友:
DISKGEN下面能的到盘不?

网友:
我的经验是坏掉了 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硬盘的供电是否正常/硬盘接主板的数据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下一个个接口试.

求教怎么一个个接口试?port里面显示不出来的盘也能操作?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是硬盘坏了,换一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