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无LCDVCC !

楼主(2013-04-01):
联想Y460,开机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测量屏供电LCDVCC无电压,再测Q12基极无电压,R188无15V输入,请问这个15V从哪来的,找图纸半天没找到,谢谢!

补充内容 (2013-4-2 13:28):
不好意思,由于粗心,没测量清楚,R188是有15V输入的,再仔细测量了一下,ENVDD无输入电压,导致无LCDVCC,具体为什么没有ENVDD,暂时还无结果!

网友:
广达的板,15V插电就有了,没有LCDVCC是白屏,不显示的话你还是找别的原因吧,别在这绕弯子

网友:
查一下ENVDD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显示你去测这些电压干什么无语了

网友:
  做显卡吧呵呵,或者屏线没插呵呵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就象楼上说的,没插屏线吧.

网友:
我猜测15v应该是待机芯片产生的!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
  自己慢慢看。  以上条件 先查查。

网友:
自己慢慢看。 以上条件是不是满足了

网友:
估计可以看明白

网友:
q10压差大于等与0.7,n沟三极管q10饱和导通,5vsus拉低,q9,q11,截止,+15v开启q12,输出lcdvcc.

网友:
希望楼主把后续结果及时发帖!!

网友:
9楼典型的广达升压电路,要理解领会

网友A:
我还是个新手。请教大神们。怎么看图纸。没有培训过。没基础。刚进电脑维修店里学手艺。。。

网友:
主板上的元器件都不是很认得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个新手。请教大神们。怎么看图纸。没有培训过。没基础。刚进电脑维修店里学手艺。。。

这些东西网上都有,自己收一收,可以自己学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粗心,没测量清楚,R188是有15V输入的,再仔细测量了一下,ENVDD无输入电压,导致无LCDVCC,ENVDD来自U64  PI3v520ZFE的20脚,U64供电正常,暂时还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