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池就不开机

楼主(2013-04-01):
一台神舟承龙u450插电池就不开机用适配器就是好的 请高手说说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EC检测电池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具体在那里?

网友:
1.电池坏了,2.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
电池切换那块坏了吧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充电啊,能充电的话就证明能抓到电池

网友:
那你用稳压电源看一下,应该大电流,隔离电路出问题了,看看那些MOS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放电p管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