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MD芯片组的型号识别

楼主(2013-04-01):
采用AMD(ATI)芯片组的主板,经常从芯片本体标示上很难马上得出是什么芯片组,如图所示:

虽然能很费力的看到图片最后一行的参数:218-0660017还是不知所云。再看一张:
最后一行为:215-0674058
这样的话在购买芯片或在论坛中搜索帮助时都有不少的麻烦,不像INTEL芯片组表示那么直观如图所示:
一看就知:ICH8
我采用的方法是将该主板的型号,GA-MA78LM-S2在百度中搜索,在百度百科中一般会有该型号主板的主要参数描述,从而得知主板上AMD芯片组的型号。主板型号如图:
可知刚才的两个AMD芯片为:北桥AMD760G 南桥SB710
不知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不常发帖,不知怎么编辑完后少了一张图片?

网友:
只能看北桥上面的型号了

网友:
AMD的名堂就是多

网友:
就是名堂多!今天也是有主板问题请教月饼时,才发现不太好描述这类主板芯片组的型号!

网友:
现在AMD芯片组上都是用编号的,真是不知所云。

网友A:
AMD现在的新架构主板和芯片组,明堂更多  各种形号不同的座子,还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现在的新架构主板和芯片组,明堂更多  各种形号不同的座子,还不通用!

确实如此!有时让人很头大!什么AMD,有时就想叫他TMD!怎么搞的嘛!

网友B:
一般对应下面的一行。。

网友:
平时 还真不注意看这      一般都是靠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应下面的一行。。

我也知道是芯片标示的最后一行,你没看我文章中也标出最后一行的信息了吗?关键是知道后在哪里能对应上它具体的型号?

网友:
买芯片时都是用最下面一行的,不对的话,卖家会提醒,反正都行。

网友:
要是碰上杂牌的板子大概在网上问也没人知道了,呵呵,AMD

网友(2014-01-17):
之前在售后的时候就是记住料号

网友:
有不懂的料号可以问我,我有最新的料号单子

网友:
总感觉AMD在伪高端=A= 像INTEL一样不好么

网友(2014-11-10):
唉,感觉好麻烦呀,看这型号乱乱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