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奇怪的技嘉主板,芯片和图纸标的不一样,不知如何代换

楼主(2013-04-01):
今天修道一个GA-G31M-ES2L的主板,电容爆,换后自动上电00 无CPU供电,检查发现电源24针接口附近U86 (RT8105)无输出。查图纸发现图纸表示为isl6545  。查PDF后发现和8105引脚定义根本不一样,(芯片肯定没有被换过的痕迹) 跑线路应该是ISL6545 这个芯片,现在纠结中,到底换哪个芯片才对啊!!
哪位大哥能给个建议。

网友:
你有什么现成的先换上 看看啦

网友A:
芯片肯定没换过那肯定是换原来的啊  这还需要问吗   ?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供电是什么芯片,桥的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肯定没换过那肯定是换原来的啊  这还需要问吗   ?

RT8105的引脚位置不对啊!!8105的4脚是接地的,板子是哪个的4脚是接下管的G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供电也是RT8105

那就只能用8105了,技嘉有的板子是用6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