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v743a这机器到底是四灯还是两灯的?

楼主(2013-04-01):
修一台cmv743a,开机闪黑屏,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鼓,全换,试机一会没问题,让用户拿走,第二天来说用上30分钟又要黑屏,关显示器电源在开用一会又黑,开盖检查,开一会高压变压器那很烫,测试灯管电流稳当,也不高,准备换块高压条试试,一看还有点怪,拿不准是四灯还是两灯的,就是图片右边小变压器那两个插口也是灯管吗?

网友:
屏上几根灯管就是几灯嘛

网友:
没打开屏看,左边是普通高压线那个插头,右边上面那个也是高压那种插座插头,就是线不像是高压线,又进到屏里面去了的

网友:
4灯的啊 你跑下 线呢 看看 是不是大的变压器线直接连得小变压器 还有 你测试的时候 外接2个灯管看看  我怀疑屏内 灯管有问题

网友:
4灯的嘛,还用测?

网友:
晕死, 灯管都从高压板上拿下来了, 你还说没拆屏,不知道几根灯管, 呵呵, 哈哈, 嘿嘿嘿

网友:
一看就是四灯的

不是四根管?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有问题,用户100块都不出,不修了,没说好价格所以没打开屏,麻烦。

网友:
这是个四灯的高压板,上面两口是两灯,左边两口是两灯。

网友:
4灯的,修过一样的,电容爆有时会引起5V 12V管子不良。

网友:
楼主,是四灯的,你检查下电路板上有虚焊的没

网友:
四灯的左边两个上面两个,直接加个高压板 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高压板改高压条很麻烦的,里面灯管很特殊的,不是普通的,左边两个是灯管阳极,右边是反馈脚

网友:
这种情况你要注意下灯管  我修过很多灯管接线处烧的快断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4灯的,左边是四根灯的高压端(阳极),上面是四灯低压(反馈级)。改普通的要找到对应的灯管引线的。

网友:
还是拆屏安全点....表在看是4灯...

网友:
四灯小口啊!

网友:
如果是灯管坏的,可以只换两条灯管的,上下各一条

网友:
应该4灯的,有些L型灯管的屏幕也会用这种板

网友:
有几根高压线就是几灯的,应该是四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