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PW7065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3-04-01):
有一显卡不亮,测量APW2角输出电压为2.6V,4角为10.6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用FP6321或RT9214能不能代换,即使要改电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APW7065用APW7120、RT9214、FP6321、NX2114都能代换,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吗?有人说9214不行。。。。。。。。。。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5   ==   NX2114
上面是我查到的两组代换方式。有人说APW7120和APW7065不能代换,但我自己亲自试过,没有问题,这样一来不就是全部能代换了。当然引脚定义会有一些差别,会有误差,能不能代换全看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所以并不绝对,但肯定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W7120   ==   RT9214    ==   FP6321
APW7065   ==   NX2114
上面是我查到的两组代换方式。有人说APW ...

这种关系不对吧,7120可代7065 ,但9214不行,你说的就相当于9214可代7065了。

网友:
可以代换,引脚定义一致.开启脚高于0.4就 OK

网友:
APW7065=NX2114这个可以有,但是代换RT9214我换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