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11A是啥?引脚功能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3-04-01):
看到好多主板上都有EH11A,有四个脚,其实是三个脚,有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是干什么的?引脚怎么定义的?

网友A:
三端稳压IC  来的,与1117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IC  来的,与1117差不多!!

大头,就是那个最大的脚与中间那个脚是接地线么

网友(2013-07-23):
左脚是输入脚一般接总线供电的3.3V待机电压。中间脚输出脚,右边脚调节脚接两个电阻,

网友(2014-07-24):
在网上查了,是BCD的芯片

网友B(2016-07-19):
想用1117代换它不知道 行不行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用1117代换它不知道 行不行哦?

三端稳压IC  来的,与1117差不多!你可以试一下,我没有代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端稳压IC  来的,与1117差不多!你可以试一下,我没有代换过

你好,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完美代换

好的,感谢反馈结果/

网友(2016-10-27):
找个1117代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