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的电压产生原理

楼主(2013-04-01):
主板cpu的电压产生原理 ?????

网友:
很复杂的一时半会也说不 清

网友:
就是一个降压电路,由一个电源IC去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时间

网友:
识别电压到主控ic再到协控ic发出驱动脉冲 驱动mos管

网友:
一般是根据VID组合方式,由VRM发出的

网友:
一个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