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60 换显卡开机不显,有开机logo声音亮度可以调

楼主(2013-04-01):
lenovo v460 换显卡开机不显,有开机logo声音亮度可以调,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芯片是N11M-GE2-S-B1,换了4个都是一样的现象,原来的红屏有重影晃动,换了之后就不显示了,亮度可以调,有LOGO开机声音就是没图像,外接VGA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显卡做换了,后来把换下来的芯片做上去,没有重植珠子做上去,开机红屏有重影干扰纹,重开机也白屏,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网友:
量下数据线吧.

网友:
是你BGA没做好吧?

网友:
没植株这样做上去能行么!!!太高估自己了吧

网友:
看一下 显卡供电   和屏线到显卡的几组信号线    最后不行的话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可能是没做好BGA,也可能主板烤坏了吧

网友:
不直球就焊,没干过。你可以仔细看看显卡的周围,应该有掉在上面的锡点,估计是连电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放大镜好好看看周围。

网友:
我是初学的,只会做桥,不会修电路啊

网友:
会做桥,植珠才上焊台保险些.

网友:
你有才,你的显卡是无铅的吗

网友:
弱弱的说下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 -.. 重做的话最好还是要植下珠..

网友:
还是重植珠好,芯片搞坏了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