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05S暗屏显卡BGA修复

楼主(2013-04-01):
      今天一台东芝L600-05S I5独显,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不显示,可能显卡出问题了,开机一看有进系统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暗屏,只是LED的屏幕暗屏暗得太明显,亮得太不明显,所以客户没注意到还能显示,
    因为这前修复过几台暗屏的屏幕都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这次又拆开屏幕测高压部分,供电和信号都有,但好像和之前不大一样,也不知道到底正不正常,还是换个屏看看吧,换了屏还一样暗,,,这下应该排除屏了,要么屏线要么板子有问题了。但是屏电路上测过供电信号都有了,虽然感觉不对头但也可以说明屏线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屏线两端都重新拔插过了,,,还是拆开主板看看先。原来以为是集显,因为东芝独显的很少见,,,算了还是先易后难吧,用风枪加热显卡上电测试,正常显示,故障确定,上BGA焊台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东芝独显的很少见

还可以吧,独显的也不少

网友:
今天夏天估计A卡出故障的机器会大爆发,显卡的型号实在太多,而且有多款显卡缺货导致价格很高。

网友:
上几年..就是N卡出事..11年后就是A卡出错...今天才修了台DELL的..擦了BIOS 擦了EC 什么都做了..所有电压都起了..就是不见有显示..后了.吹了一下.显卡..就有显了..看一下..原来是A卡...

网友:
哈哈,A卡的天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