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无桥供电

楼主(2013-04-01):
今天修看一块七彩虹的主板.上手测内存电压1.8正常.测cpu无电压 测桥供电无电压.一块是W8321G.二话不说直接换了..连两个5024都换了.上电!尼玛复位常量.测电感还是木有电压.以为是w8321g问题.接着再换一个..还是不行...郁闷了...开始测321G第七脚为0V出来经过NC这样的一个小三极管  这个三极管有5V进来0V出来 另外一边是地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直接擦了 上电复位闪了一下!断电 奇怪了  上电瞬间测电感也木有电压的!到底一回事?我还真是糊涂了...................连控制芯片324都换了还是一样复位常量啊

网友:
顶上去!!求解释..........................................

网友:
AMD芯片组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桥供电吧。。你还是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支持楼上的,没有供电 别老是想干IC啊 查查条件

网友:
像楼主这般修法不知道要干掉多少好IC,先查I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才能干,没满足就干也是白干

网友:
把镊子上面的管拆了!!电压出来了..................但是一下子断电了.....................

网友:
12副供电IC换一个 那个很小的正方形 有些可以代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