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铭瑄G41跑38

楼主(2013-04-01):
客户拿板子来的时候说是这个板子开机到logo界面死机,我拿到手里以后上诊断卡一看跑38,不显示。这个是一块儿铭瑄G41的主板,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
先检查下外设芯片(COM),网卡,声卡有没有异常,然后再刷个BIOS,不行的话换个I/O芯片,

网友A:
logo 是南桥及周边的事,38感觉都亮机了,上独显试了吗

网友:
感觉北桥有关系,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放电试试,然后再刷BIOS,再然后。。。

网友:
假死机、查键鼠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放电试试,然后再刷BIOS,再然后。。。

肯定放电了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  来了所有机器,只要是主板问题我就抠主板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 是南桥及周边的事,38感觉都亮机了,上独显试了吗

上独显还是这样呢   不敢轻易做桥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愁死我了

网友:
清洗下内存   再换个内存试下看看    会不会是内存不良引起呢

网友C:
曾经有个跑38的,是因为换电容搞断线了,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或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个跑38的,是因为换电容搞断线了,楼主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或断线

南桥边上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边上断线吗

还是外设附近断线  掉件儿啊

网友:
有一次我修的电脑也是卡logo,原因是usb口短路了,你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边上断线吗

是南桥出来的线,好像通时钟芯片或网卡的,记不清了

网友:
上次有和板 是游戏机的 卡LOGO  换了个南桥 好了

网友:
我遇到换内存好了的,但大都是南桥引起的,技加G31的就是这种现像,刷BIOS无效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