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双系统

楼主(2013-04-01):
谁能教教我怎么装双系统

网友:
第一个装在C盘,第二个手动装在别的盘。。

网友:
首先要装硬盘分为有两个主分区的,在第一个分区装XP,第二个分区装WIN7。

具体怎样操作最好还是百度一下,大把的教程!

网友:
我贴子上面有写,正常分区,GHOST XP WIN7 到C D盘 设置一下启动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win7装个虚拟机不行嘛

网友:
正常分区,先装一个系统在第一分区,正常后,再装第二个系统在其他分区,最后设置下启动菜单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