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映泰A780L开机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4-01):
映泰a780l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内存电压正常 其他的如下
时钟电压0V
VTT0.94V
PLL2.5V
CPU1.54V
总线电压1.1V
复位0V

请问是哪出问题,从哪入手修!~

补充内容 (2013-4-2 12:13):
发错版块,能转移到主板维修版块吗?

网友:
CPU供电有不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查

网友:
你查下CPU的,VRMPWGD信号时是不是高电平,会控制一些小三极管的。

网友:
南桥和北桥的几个工作电压查一下。

网友:
从哪查起,有电路图吗?

网友:
映泰的桥供电和内存供电爱出问题,你查查吧,一般都是6321坏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查下时钟芯片工作没有,有没输出波形再查复位。

网友:
查时钟先

网友:
这种M2的主板直接上BGA北桥加焊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电压都Ok

网友:
查时钟。再就是注意内存有四个供电,也要查查

网友:
这应该IO出问题了.

网友A:
时钟 晶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晶振有没有电压

时钟没有电压 晶振有电压

网友B:
用手用力压住桥,再开机,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用力压住桥,再开机,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用力压住桥,得不到意想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