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闪黄灯,大写灯。

楼主(2013-04-01):
      HP4416S 闪左下角黄灯,键盘蓝色大写灯烤桥和显卡仍旧一样。不知是桥没烤好还是什么原因。请问论坛里面那位高手遇过此等故障呢。有时候又跑码73不动了。可以关机。但屏幕就是不亮。希望同行一起讨论解决它...........

网友A:
电流跳变是什么情况

网友B:
CPU换了吗。

网友C:
刷下BIOS或换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下BIOS或换个CPU

现在准备来搞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跳变是什么情况

没用电流表。cpu温度高。应该电流大。cpu有时候电压对。有时候不正常,低。1.0几V。

网友D:
CPU和 216-0674034和BIOS都容易坏!!

网友E:
这板跑 73,三个地方 ,
显卡供电芯片
显卡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供电很爱烧的。。。BIOS刷个绝对KO的

网友F:
如果是QL60的CPU,那你就要换了,昨天遇到过一个坏CPU的,不会去你那里了吧

网友G:
这个主板我修到的不少,大部分是北桥的问题,不过我一般都重植,加焊效果不好,你要看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如果从1.9几到0.9左右来回跳动的话,一般是桥和BIOS的问题多,建议去HP官网下载BIOS用编程器刷。

网友H:
晕。难道看灯的颜色也能修机器了?

网友:
键盘蓝色大写灯一下是CPU故障。二下是BIOS程序故障,三下内存,四下是显卡,五下是系统,闪6下是BIOS故障。是真的看灯就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 216-0674034和BIOS都容易坏!!

             呵呵。到昨天晚上1.25的时候搞好了。是芯片的问题。。。在此感谢同行分析。研究。我们以后继续努力。探索。---------------维修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饭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跑 73,三个地方 ,
显卡供电芯片

        分析得有道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我修到的不少,大部分是北桥的问题,不过我一般都重植,加焊效果不好,你要看电流是如何变化的,如 ...

哥们果然是高手。这个思路很对。适合这款机器的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是重置北桥 好的吗 还是换U 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指示灯闪黄灯是CPU 没过,先换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吗。

不关cpu的事,是桥虚焊了,把桥搞好了。开机又花屏。内屏无显。再搞显卡。就全部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 216-0674034和BIOS都容易坏!!

独显版本的。桥芯片是:215-0752007.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电流跳变是什么情况

我修东西是用感觉去搞的,和一点点电器维修经验去搞。花很多时间去搞我不来。晚上2点全部搞好了。

网友J:
换CUP,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CUP,做北桥。

是要换芯片,或者把芯片卸下来。再把这兜菜摘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QL60的CPU,那你就要换了,昨天遇到过一个坏CPU的,不会去你那里了吧

       呵呵。有这事没。我这是湖南南岳这里。芯片故障。买个BGA电焊机就搞定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东西是用感觉去搞的,和一点点电器维修经验去搞。花很多时间去搞我不来。晚上2点全部搞好了。

原配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BIOS 或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的桥芯片。真的是这个原因。

原配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桥没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晕。难道看灯的颜色也能修机器了?

不一定。只是个大致的方向,具体会分析的话。确实上是有理可循的!!!这个惠普的机器坏了还有故障灯。有的机器就不一定会错误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