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仿苹果的山寨本暗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3-04-01):
大家好,我因为最近一直玩游戏,所以好多机器也没发贴子,请各位多多包涵。呵呵,前两天修了一台白色的那款仿苹果的,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吧,来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拿别人家修过。没修好,看这能不能修。于是接机。开机。确实不亮机。感觉心里没什么底,因为这本没有电路图。也没有通病,呵呵。可是还得接下机来修,于是跟他直接说,这机器。没图不好修,再说别人也修过的,给你开单子,你先回去吧,查到问题了,电话联系,先不修,你同意再修。OK???对方爽快的OK了。、开单。留下,我再仔细留意下发现开机后屏没亮可是按开机键是可以瞬间关机的,如果可以瞬间关机基本上要过显卡,也就是这时候。CPU。内存,显卡应该都过了。那为何不亮别人修过??,,哈哈。。难道??抱着一份切喜的心情快速拆机,。一看屏线果然没插。哈哈。。太高兴了,插上,再开机,,555555失败了。还是不亮,看来没那么简单,不过既然可以开机键一按就关,那是不是暗屏呢???再用心去看发现原来这机器原故障是暗屏,还有屏线被上家把上面的那胶全撕下来了,里面的一二十根线全部一根一根的分离,了我想上家肯定也是修不好这暗屏,当时测过屏线,而且还是一根一根来测的,原来如此,,,里面的显卡都有了,只是暗屏,LED。我想,这问题在我这一定能修得好。三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将LED改成LCD。可是这本的屏是超BAO的屏,改不了,第二个。换一根通用LED灯条,可是发现这屏太BAO。可能是很难弄成功了。于是选择第三种,我人为给其产生一下25伏电压来。如何操作呢?大家知道,一般的LED屏里面的灯条全好几组。屏上都有一个小小的排线,是接在一个小板上,的,一端接LED灯条的,其实只要将那个小小的排线,上的负极和负极相连接负极,正极和正极下连接正极,电压在25到35伏之间都是可以点亮灯管的。这本充电器的电压也只有18伏,如何来25伏以上的电压呢,呵呵,其实市场上有卖升压模块的,就是5到35伏输入,会输出 一个5到35伏的直流电压,价格一般10块钱一个、我这正好有备用。其实接法正确的是这样的,这种模块。有正负输入,和正负输出。我一般的改法是这样的, 这个长方形的是升压模块。。。上面IN+.IN-。是输入。下面就是OUT输出了。将输入的正极接三极管的E极。将三极管的C接USB口。将B极接到屏接口上的。LCDON信号上。。将升压模块的OUT。输出正极接LED灯条的正,负极接LED灯条的负极就OK了。也可以实现一样的背光功能。可是这机器没有图,要找这个LED背光开启就很麻烦了,直接将输入正接UBS5伏上。接极接地线,只是这样子会导致。开机先闪一个再有LOGO。显示,呵可,于量。接我说的这样子接,接好了,屏光正常点亮,。还有就是这种升压模块电压是可以调节的,我调到30伏,输出就合适了。于是报价180元。客户爽快的答应了,。。都接好线后,有一个最要问题就是这升压模块太大放不进去,于量,又用烙铁,将这上面的好几个元件,拆了用线飞上去,放机器里,。就好了,这里有放好后的图 这方法可能大家都用过了,我也是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子修的,希望能给新手们一些帮助。看我这么辛苦的份上给加个评分。。呵呵,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顺心。多赚钱。多评分。。呵可。。。

网友:
这个方法好,曾经也用过,不过不是用在本本上,效果都是一样的,支持

网友:
要是有图纸你应该可以找到根本原因吧

没有图纸,也没法去查了。呵呵。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一种思维的转变,能灵活的运用才是王道。

网友:
模块体积是有点大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二级电压,接到控制极上,不过挺有才的,

网友:
有人改过IPAD吗?我现在有一台摔过后黑屏了.其它好像是好的.改过的给的经验.

网友:
好贴啊 这种山寨的只能用山寨的办法应对

你的回复挺有趣哦,呵呵

网友:
用升压条改还比这个小

网友A:
我这里有个问题还的麻烦晓月姐解答一下,一台HPCQ42电流到1.2几掉电。  测试CPU CORE和IMVP_PWRGD已发出。  并且内存瞬间有波形。不知晓月姐有何独特见解呀?

网友B:
这机器温控你查了没有?

网友:
不说别的,光这动手能力就不错!已加分!

网友:
这个如果是真苹果,要收多少钱

网友:
LED暗屏还能这样修啊。真是长见识了。
好久没见你发帖了。终于等到了。

网友:
对我们新手太有用了。没看这帖子前。我还不知道暗屏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点评):
其实也没人教过我,我也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两年前就这样修过LED暗屏了,

网友:
我发贴子不喜欢发重复的,有些电压问题我发过在似的就没发第二个了,都是发的一些对某些刚入门有帮助的贴子,前些时间一般修的都是些小问题,要么是一些电压转换问题,显卡。桥问题都没发了。这篇觉得对新手有帮助就发了,呵呵

网友:
体积正的好大,电容飞出去了可能滤波有点影响。

网友:
楼主很有才,其实可以剪板维修,把坏的LED屏上的升压部分剪下来接好线一样可以用的,而且超薄,做好绝缘,就放屏电路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可以瞬间关机基本上要过显卡,也就是这时候。CPU。内存,显卡应该都过了。那为何不亮别人修过??,,哈哈。。难道??抱着一份切喜的心情快速拆机,。一看屏线果然没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3636-1-1.html
这个说法我记住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晓月姐,不错的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啊,要是我这样的白丁直接就还给他了,修也是白修、、

网友:
看了两遍终于看明白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问一下楼主。我这里有一主板,LA5751P.触发掉电。电流到1.4掉电。然后自动触发掉电。测所有的电压都有。PG很多没用上。时钟有了。显卡,单桥被上家动过。南桥复位有了。

网友:
内存上的SM线也有波形了。,内存上的,因为掉电。所以测得的波形不清楚。不知道过内存了没。不过不插内存的电流跟插上内存的电流不一样。我想。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问题还的麻烦晓月姐解答一下,一台HPCQ42电流到1.2几掉电。  测试CPU CORE和IMVP_PWRGD已发出。  ...

跟我的故障差不多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温控你查了没有?

我去找一下。忘了要查这个。现在我从植显卡。不行就搞桥。在不行就换板。哈哈。

网友:
这方法的确不错,升压模块再小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可以这样改的 不过还没学会 感谢楼主!

网友:
老板发话了。换了显卡。故障一样。换桥后不行,就叫客户换板。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个暗屏的,没搞定,下次也试试

网友:
这方法这样修,真是很有才!还没有这样修过。谢谢!收藏了!

网友:
插usb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点评):
USB如果不是带移动硬盘的话,正常是可以用的,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问题还的麻烦晓月姐解答一下,一台HPCQ42电流到1.2几掉电。  测试CPU CORE和IMVP_PWRGD已发出。  ...

我接了一台,还放着呢,显卡已经取下来了,等待客户回复修不修,先放一边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会变通,值得学习

网友:
LZ可以在坏的 LED屏上拆个LED 板子 直接连上 就可以了
那个比较薄   放屏的 后面就可以的

无语了,这种你把板子拆了,??板子和屏里连一起的你也能拆??

网友:
其实我一直不会修LED的暗屏,此贴可助我神功

网友:
高手啊,我就接了个屏幕暗的山寨本,借口上有18V,但是就是背光不亮,没搞好,让人拿走啦,现在看啦,惭愧啊

网友:
可是这机器没有图,要找这个LED背光开启就很麻烦了,直接将输入正接UBS5伏上。接极接地线,只是这样子会导致。开机先闪一个再有LOGO。显示    接极接地线??

网友:
学习了,LED暗屏还可以这样修,好东西啊

网友:
是屏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干嘛不找找屏上的问题呢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咯,还没有这样做过了

网友:
要是真苹果哪就爽了

网友:
晓月姐,又一个穆奎英!呵呵…………还没这样修过,以后遇到了真要试试了!

网友:
飞线技术确实不错 不过180 报价不高啊 这么费劲的活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