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920wmb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13-04-02):
问题是这样的:有时候正在使用突然关机.在开机无法开机.2:正常使用的时候~按显示器上的关机键~可以关机。但是在打开的时候机打不开了!按好几下有时候可以打开!有时候一下就打开了!更换了按键故障依旧

网友:
正在使用突然关机!问题解决了·是电源板上两个电容鼓包!但是关机后开机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
开关问题,换一个开关吧

网友:
把开关按键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显示器好像灯管容易出问题。不过楼主的可能是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