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5N73-AM主板开机1秒钟掉电

楼主(2013-04-02):
如题,主板上,CPU,内存,装测试卡,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测量如下,断电后14脚为高电平5V,开关为3.3V,电池为2.9V,跳帽为高电平,没有跳反。各组电压没有对地短路。如果不接4口12V,不会自动断电。接4口12V,不装CPU也不会断电,接4口12V装上CPU假负载也会自动断电,不装假负载,总线供电1.23V,桥供电1.52V,内存供电1.83V,没装CPU,所以CPU供电没出来。PCI上面不开机时钟为1.5V,点开关以后,时钟为0V。复位为0V。NV的单桥。
请问如何下手,因为没有BGA,做不了桥。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4针12V主要是给CPU供电的,插上掉电,就先查查CPU供电部分吧

网友:
桥空焊也会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

网友:
CPU 供电问题  报下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
cpu供电查mos管,电源ic

网友:
CPU三相供电,上下管都没有短路和断路,是正常的,电源IC上面写BD—AG第二行是W1A,这个芯片测过与上下管的G极有相通,上面没有其他数字,找不到IC的PDF,这是主芯片,还是从芯片?还有一个芯片,上面写有AP-AM,第二行写有NOR,也找不到PDF。不装真U,装CPU假负载怎么也会断电?

网友:
补冲一点,这个主板插上电源,测单桥边上有两个晶振,圆的晶振两个为1.41和1.49电压,有压差,另一个方型25HZ的晶振两脚电压都是1.63没有压差,还有网卡芯片边上也有个晶振,两脚电压也是一样,没压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触发电路是好的   先修CPU供电    查CPU供电的管子   IC

网友:
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你有没有上775带灯治具量测,看是否桥和CPU座子空焊。看你说的问题感觉是CPU供电带不起负载,你可以量测一下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的供电端的限流电阻,如果阻值偏大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可以换下这2个芯片试下 说的不好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试过,全亮,因为找不到电源IC的PDF,不知道脚位图。所以没有测
也没找到代替的IC换,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桥和CPU坐都容易出问题,加焊后再测试吧,LZ

网友:
直接拿去干桥    要不就只供电IC有问题

网友:
一班是桥空焊了

网友:
加焊了桥也是一样,找不到相同的电源IC,只有先放一放了。

网友:
把CPU上面小的那个芯片拆下来!放U试试!不断电、!OK换一个试试!或再次换回原来那个!OK问题解决!但是有时候会再次断电的

网友:
应该是串电压了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拔掉CPU供电不掉电的情况下肯定是CPU供电的问题,重点查MOS管,CPU核心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