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8.5显示器自检界面黑屏,进系统后显示正常

楼主(2013-04-02):
我收到一台方正18.5的显示器,主机开机时自检一直黑屏不显示,等主机进入系统后显示有正常,《各项功能正常》。大虾们说说看什么情况啊?谢谢哈

网友:
在线等待哈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或者换个原装VGA线看看,15针全通的那种

网友:
VGA线是好的,换了的,进入系统就什么都正常啊,就只有主板自检到进系统之前黑屏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我就看原来的能修好不,节约成本哈,大虾们给点建议

网友:
别浪費時間一塊驅動板不值多少錢  没有意義 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把数据重新写一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