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做完系统蓝屏

楼主(2013-04-02):
sl410k进不了系统,检测硬盘有坏道,换了硬盘做系统很慢,解压完蓝屏,换了系统版本还是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的硬盘格式化了没有 重新分区没有? 试试分区 格式化

网友:
换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系统有改动吗? 如果XP改win7  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下硬盘模式

网友:
无非就是硬盘,BIOS设置,驱动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