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短路,MOS管什么地方有卖?

楼主(2013-04-02):
联想B460 通病 坏cpu 供电mos管,大家坏得多的是 U36  我坏的是U37 阻值只有 70欧 , U36的阻值还有 400多左右,反正打算上下管都得换掉,上TAOBAO 搜了下 搜不到此奇葩mos管, 有买过的提供下 地址谢谢

2个大的上管 标注:
IΔR

2个小的下管 标注:
IΔR

各路英雄好汉支援下地址吧

补充内容 (2013-4-11 19:11):
已经买到了, 这玩意taobao 上架的很少.只要看到有卖I62882 随便拉过来问下 基本都有, 上下管一对 10元, 贼贵~~~  我的换了 上管一副 ,搞定了

网友:
我打工的小店的老板买过,你看图上标的,别看元器件上的。把图上标的型号输入淘宝搜索就行了!

网友:
上次这个本是我修的,也是因为没配件才买的,就是看图上标的定的货。不过发来的我看着感觉都是旧的,至少坏一半。

网友:
找几个普通的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吧  买过的

网友:
淘宝。。加 jc116118     有卖的。。

网友:
可以改的,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按图纸上的型号买就是了!

网友:
普通管可以改额

网友:
大多都是从其它不修的上面取的  有时候是用其它普通管改的 还真没买过

网友:
对照一下其他没有烧的MOS管,自己去改一个。

网友:
直接搜电路图上的型号就OK 啦

网友:
按图纸上的型号买 5块钱一个

网友:
图纸上标的就是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改的不行。俺也改过。。用不了多久的。淘宝上买一套吧。10块钱。。稳定的收客户个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不的行哈 ,我改过  用不到好久就烧了

改过很多台 也没见烧过  而且改得挺美观的

网友:
6725   6721   可以买到 不过这玩意不好拆

网友:
新板子的不好找。。

网友:
改的也可以没见烧的,芯片一起换吧

网友:
上年淘宝看看

网友:
已经买到了, 这玩意taobao 上架的很少.只要看到有卖I62882 随便拉过来问下 基本都有, 上下管一对 10元, 贼贵~~~  我的换了 上管一副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