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22HD显示器点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3-04-02):
明基G922HD显示器点一会就黑屏,黑屏时没有图像,我确定是黑屏而不是暗屏, 黑屏时指示灯亮,是绿色的。当黑屏时,显示器关了再重启下就正常了,但是用一会又黑屏了,如果点一会暗屏,我感觉是灯光或高压板的问题,但是黑屏,我感觉像是驱动板或电源板的问题 哪个师傅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3-4-3 13:21):
灯管我都分别测试了,没有问题,黑屏时测ON/OFF电压为0v

网友:
“ 黑屏时指示灯亮,是绿色的 ”  應該5V是正常的 驅動板應該没問題 看下12V 高壓地方

网友:
80%是电源板上电容鼓包的原因,你拆开看看吧

网友:
黑屏时测一下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就是背光问题,不正常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