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90GX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04-02):
  不触发  电压正常 没断线 bois也刷啦 个位帮帮忙

网友:
不触发 你刷bios干什么 换个晶振还有io试试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刷个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刷个BIOS好了。

我这个怎么不行

网友:
不开机 刷bios能好??? io是正方形的嘛 新的io却是不好找

网友:
按触发电路查一下,先确定是否是IO坏了,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触发刷BIOS我解决过,不过BIOS引起不触发的机率很少。

网友:
看一下COMS电压正不正常5V出来没的

网友:
按照饼哥教的思路来维修噢,不触发你可以KO的

网友B:
不开机你刷BIOS。这个BIOS又不参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你刷BIOS。这个BIOS又不参与开机

bios 也有点关系的

网友:
bios在台机主板中很少参与触发的

网友:
IO有没有收到开机信号,IO有没有到南桥的信号,南桥有没有到IO的返回信号?

网友:
.不触发。先看电源好信号有没有的。5V有没有拉低。到I/O线有没有断开。有没有跳变。CMOS有无3.3V。晶体有无震荡。刷什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