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能彻底关机,还有0.7电流

楼主(2013-04-02):
          一台联想V460机器,客户进水不开机。拆机看是EC部位腐蚀,处理干净,测周围电路也没短路。没装机开机测试,能上电开机也显示了。心里窃喜,马上装机试机,居然不亮机了。电流跑到1.2不跳变了.刷BIOS,因没V460的就刷了B460的BIOS.再装机测试进系统都OK.关机,问题来了:关机不能全关掉还有0.7的电流一直不掉。以为是BIOS程序不对,陆续找了几个程序刷,都不能点亮。不知道朋友遇到过,能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有没有插上电池呢?

网友:
楼主按上电时序反向往回修,一定是有一路电压没有关掉。

网友:
IO的问题,肯定是它自动发出了部分信号,比照着图纸找进水的地方修吧

网友:
感觉像EC的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只是LZ没刷着合适的。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软关机关不死,有时开机出现LOGO很慢,掉电,换了几个EC BIOS都是一样的,后来拆了个旧板BIOS装好一切OK。

网友:
0.7的电流感觉全班电压都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