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 菜鸟修复雷击富士康G31MX-K实例 希望大家给加加分

楼主(2013-04-02):
雷雨刚过,客人送来一主机说是雷击的不能开机了。拆开看到主板是富士康G31MX-K,雷击从网线入的。网卡芯片炸了,电源正常,是主板短路了。和客人说是主板坏,不一定能修好,如果能修好 收费是灰黑,客人同意。
先来张整板图

从主机上拆出主板,首先把网卡芯片吹下来。

再打阻测各点,没有短路了。上电,开机画面有了

但一会就重启了,重启后也是一样再重启。就这样反复重启,网上找了下这主板的通病,说是BIOS检测不到网卡造成的。进BIOS把网卡项关闭。再开机不出现重启,但开机后就不能进入就卡死不动了。看来只能刷BIOS了,网上找到了下载G31MX-K,刷后还是一样。是不是刷错BIOS?上官方网找再刷还是一样...无语......
心想是个是BIOS的问题啊,刷对了不会错,为什么还是不行呢?把板再拆下来看看型号如图

这板一共有三个型号

条子上写着这板是G31MX-K,再对对我刷的,没有刷错的。心想刷个G31MX-S试试吧!只能再取出IC刷,刷后上机还是老样的,这下完蛋了我也刷烦了。还有最后一个G31MX没有刷过,网上查到G31MX-K BIOS 芯片是80的,其他两个型号用的是40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下载了个G31MX,又刷一次再上机,奇迹出现了

为了防止客人拆电池和跳线帽子,我给加了点硅胶

同时也在主板上有用红笔划了记号

加个8139网卡,为了安全起见,装上机箱进入系统试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电话通知客人取机。

最后我也搞不明白,G31MX-K主板为什么要刷G31MX BIOS才能用??

两种型号的BIOS

网友A:
不错,这样的坚持,换了好的成绩

网友B:
雷击网卡容易被      多打点雷也好

网友:
如果你有DEBUG 代码就知道了...因为BIOS 会对NVR进行更新..然后..配对...如果卡住了就证明不配对..并且..一直在等..或者档机.....有些板拆声卡也会这样..卡LOGO.. 如果想成功解决。需要修改NVR项目。。。

网友:
没有DEBUG 代码,有我也不会搞!

网友C:
赞一个,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很给力

谢谢帮顶,给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网卡容易被      多打点雷也好

雷击的机不一定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样的坚持,换了好的成绩

这样的坚持,也换来了RMB

网友D:
很好的数据。加一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数据。加一分先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