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Soyo主板成功案例;

楼主(2013-04-02):
近日,店里接到一台兼容组装机,主板是Soyo型号,客户说的情况是这样的:电脑不定时死机,有时在开机瞬间就死,有时在windows启动logo死,有时能进桌面但是玩一会又死机。
然后,开始测试'首先内存换掉、可以开机、但是还是不时死机'怀疑硬盘有问题,检测坏道的时候突然死机,换别的机子上挂这个硬盘检测'没有坏道和死机。最后插主板诊断卡跑00'以为处理器没工作,重新插拔处理器,然后又上了点导热硅脂。开机正常,主板诊断卡又跑95,但是机子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死机。此时怀疑主板有问题,于是取出主板,通上电,万用表测cpu供电电路。最后发现有一个场效应管两脚所测电压相差太大,怀疑有虚焊。加焊后通电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叫客户换板,自己不会修。。

网友(2015-11-06):
有那么好休吗 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场效应管两脚不对啊,怎么那么容易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