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看一看。。帮个忙,谁见过的华硕这个主板型号没。。附带板号 无线索

楼主(2013-04-02):
有谁见过这个板子 是华硕什么型号的吗? 这个是一款国产恩伯尔机 拆下来的。。主板用的是华硕的。。
下面是图。。型号对我很重要。。求线索。。

网友:
主板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2160707009吗

哥们  不是这个显卡的哦!!!

网友:
我看了 F420T 板子 跟这个差距太大了哦

网友B:
Z62HA 或者是 Z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Z62HA 或者是 Z62

大哥 你说对了  请问你那边有这个板子吗? 我上面有个MOS 烧了。。型号看不见了。。 找不到这个MOS。。我想着看能不能改一个。。但是没思路。。所以想从网上订一个

网友:
清华紫光原来也有那款

网友C:
是南桥附近的管吗

网友C:
如果是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南桥附近的管吗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替换

不是南桥那边的 是USB口旁边的。。。19V进来的。。我打算分压8W 按正常MOS管 试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