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4-02):
机器客户说尽了点水 吧键盘吹了就不开机了 拆开机器一看键盘的下面有一沉密封塑料 水没尽到主板 显然不是水的问题 于是接诊断卡跑马13 故bios的症状 刷bios解决 可是啦开机进系统一会就风扇狂赚掉电 根据经验 还是bios的问题 在朋友那里龙了个 bios刷上ok了
刷BIOS

网友:
怎么不把BOOS传上呢

网友:
还是 bios的问题 哦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不亮的,吹一下CPU供电就好了,过后又不行了,蛋疼的机子,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好够。。

网友:
一会掉电也是bios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