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X193W不停的开机关机

楼主(2013-04-02):
是电源板的问题,换掉所有电解电容无果.求高手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3-4-6 15:56):
求人不如求自己啊,哥终于解决了。

网友A:
电源跳变还是怎么回事?故障描述没关键点啊

网友B:
电源的各电压是什么情况啊!请你说说啊!不然怎么帮你啊 !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跳变还是怎么回事?故障描述没关键点啊

电源板电压一直跳,光耦换过。电源IC换过。0.22欧电阻换过。还是一直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各电压是什么情况啊!请你说说啊!不然怎么帮你啊 !

电压一直跳动,不稳定

网友:
按鍵板拔掉   故障依舊嗎?

买809F编程器注册iFix 爱修网论坛,如果我发现你是会员直接把你分清零!
如果我发现你是爱修网论坛的会员直接把你分清零!

网友A:
ld7575  vdd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一直跳动,不稳定

拔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7575  vdd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个看看

这个附件传错了,电源芯片是LD1337.

网友:
而且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换过的

网友:
检查持续供电电路、保护电路、负载部分、反馈电路

网友:
弄不好是开关坏了

网友:
把驅動板拔掉看電源還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一直跳动,不稳定

你换换光耦试试!

网友:
我的这个板也是一样,12V 和5V电压都偏低。我把主电源芯片和光藕,431 光耦旁边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把开关管的S级 对地小电阻换一下   还有反馈的小电解电容换了   再不行加个电源模块

网友:
高压有地方短路,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