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无待机

楼主(2013-04-02):
华硕K53S笔记本I3独显无3V 5V, 待机电流0.000量待机芯片RT8206A发现开启信号没有(不知道信号是触发后有还是待机就有)开启信号来自EC IT8572的86脚
                     测量EC的 26 74 127 脚3.3V正常
                                时钟 2 脚3.3V   128脚0V,不正常(没看到晶振 晶振位置空白 很感觉应该出厂就没有)
                             复位14脚3.3V 正常
                               17脚  LID_SW# 3.3 正常
发现拆掉BIOS后3V 5V会有  现在不明白 这个IT8572的工作流程 BIOS是否参与触发    我知道这个图纸近期肯定找不到的 就不强求了。有同样为题且解决的朋友,希望你们能给个解决办法   目前先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

PS:(没图纸的新机器真麻烦)

网友:
k系列的机器 最好是bios先解决 其他待检

网友:
先不修了  换台机器搞搞

网友:
LZ解决了没啊   我这也遇到了一台一样故障的  也是不上BIOS就有3V5V     上BIOS就没了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