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2 关不了机 算你狠。。。。。。。。。

楼主(2013-04-02):
HP CQ62 HM55芯片组 用个半小时以上 关不了机器 关机黑屏后 开关灯亮 风扇还在一直转
BIOS 刷过 EC换过 求思路。。
芯片
黑屏

网友:
对照图纸去修。按时序的反向修。。应该是二级电压关不掉。很可能是门电路坏了
同意楼主:
5.0
喻庆国
同意楼主:
兄弟正解!支持你。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华硕的出这个现象的比较多

网友:
南桥的SLP信号没有关掉吧呵呵

网友:
南桥ACPI出现问题了,但是有的机器换桥就会出现开机慢,软关机关不了等情况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都是求助的 看我口型: QNMLGB
反对楼主:
3.0
天意wx
反对楼主:
求助也好 分享也好 论坛本来就是相互交流的

网友:
这种货也来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