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envy 4-1107tx WIN8改WIN7,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4-02):
有谁做过惠普envy 4-1107tx 系统,自带 WIN8 客户要改WIN7,在BIOS已经更改过BIOS兼容模式。打电话问客服,客服也说改了BIOS兼容模式就是正常做WIN7了。但我这个不行,能正常GHOST进去系统,安装版也能做的进去,但一直不释放,就停留在WIindows图标界面,图标也一直晃动,不是死机,就是过不去,换了硬盘就好了,肯定是硬盘的问题,HP的这个硬盘也放到别的机器上全盘格了也不行,在别的机器上也是过不去Windows图标界面,有谁知道这个硬盘到底怎么了?

网友:
用win7正常安装的 不要装ghost的  一步一步安装的应该可以用 要有那个200m或者100m的分区

网友:
系统问题,换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
他硬盘分区有问题 。。你要重新删除分区新建分区格式化

网友:
硬盘分区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硬盘的分区造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用U盘锦PE 进入diskgen 把所有分区删掉 在把GPT分区还是GU**什么的(没记住哈) 改成 MBR就可以随心所欲分区做WIN7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已经在其他的机器上全盘格式化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用MHDD 检测一下看有问题否?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重写主引导记录,还不行,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转换吧 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