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用电源死机

楼主(2013-04-02):
更换电源一样,用电池一点问题也没有,保护隔离正常。cpu供电用的场馆是bga封装的加了个1500uf电容也一样。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
我遇见过 东芝(大电容问题) 华硕本 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此板集成显卡,和充电芯片没什么关系吧。我都没有用电池,这是ibm机器。且保护隔离完全导通,第二个隔离管g级24v,怀疑是cpu这块电路有问题,用电池cpu降频工作才没问题?,用电源有时还会重启求答案

网友:
想一想用电源和用电池的不同之处,我所能说的就这么多,我没修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就是想不到电源和电池有什么差别。我也第一次修这种问题

网友:
期待中  有结果吗

网友A:
晕,电源和电池的差别就在保护隔离,别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电源和电池的差别就在保护隔离,别的都一样

用电池,cpu不会降频工作么?,,保护隔离也完全通过了。就是死机的时候或则重启的时候保护隔离也是一样完全过了。

网友:
有木有人修过给个思路

网友:
只修过进系统时候死机的 换CPU OK了

网友B:
CPU供电,CPU和充电芯片都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CPU和充电芯片都考虑吧

这个ibm机器充电芯片不管保护隔离啊,

网友:
继续等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