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维修

楼主(2013-04-02):
一客户送来一台G475开机无显,外接也正常,怀疑是屏的问题。刚想拆屏试的时候又来了一客户。G475就先放一边了。等客户走了回过头来把G475的思路搞忘了。直接拆主板,这一拆还真吓了一跳,板的一面都是进过液清理过的。帮他清理了一下。[这时完全把换屏思路抛一边去了]量屏线接口+LEDVDD 19V +3VS 3.3V  +LCDVDD_CONN  0V。+LCDVDD_CONN 是屏的工作电压 就从这里查起吧。+LCDVDD_CONN是经过APU_ENVDD开启转换+3VS得来的。量了一下APU_ENVDD是U22发来的0V。而U22是板载的AMD CPU。虽然AMD的U容易出问题。但还是先不动的好,要发出APU_ENVDD主板要读取屏的数据正常之后才会发APU_ENVDD。测了一下EDID_DATA  EDID_CLK对地正常,这时才记得换屏试一下。换了个屏上去,内屏正常了。靠  原来走了那么多弯路。由于不怎么忙,考虑到是主板没检测到屏的数据,而屏EDID_DATA  EDID_CLK是到屏的码片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找了个14.0LED的三星坏屏换上码片。开机联想的LOGO出来了 原来第一次修屏也就这样给修好了

网友:
刚刚接手一台G475开机 时亮时不亮,不亮电流才0.25左右掉电。不知是不是进水了,准备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码片坏了应该是白屏吧

网友:
回四楼   码片坏了不一定就是白屏 还会出现别的故障现象!

网友:
码片坏了不一定就是白屏 还会出现别的故障现象    有的还会花屏

网友:
不错不错,
不知道这样报价几何...

网友A:
其实不用换啊..只要读取原来的..再回写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换啊..只要读取原来的..再回写就OK了...

我没有读取的工具  对于我来说换来得快

网友:
我今天也见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换屏看看

网友:
学习了,原来马片坏了 也会这样

网友:
麻片的信息丢失了 这也经常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是完全不显

楼主鸡肉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