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别的硬盘

楼主(2013-04-02):
seagate希捷 160G 无论是做主盘、从盘、移动硬盘 系统或BIOS 都找不到,进PE 也找不到,求解啊..

网友:
识别不到就是坏了呗

网友:
硬盘工作了么?工作条件正常么?

网友:
换掉
换新的
要么换

网友:
可能是板坏了

网友:
我说的你试一下 1先进DOS用MHDD那里有BUSY DESC DRDY 这是几个指试灯,看有几个亮的,要是B D D 是有顺序最后停在DESC DRDY 上恭喜就说明板是好的 2要是不亮那个能说是固件坏了3要修软固件没PC300搞不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