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3-04-02):
今天一上班就接到一台X220不充电的,先报价吧,然后同客服说要些时间,废话就不说了,直接拆机,一看没这图纸
在讯维下了份图纸,心痛啊,15分就没有了。找到图纸直接找到充电电路
插上电池,电源,测充电压有13V了,正常了,奇怪了,然后找到充电去的地方如下  结果一测到Q61问题来,Q61的G极才13 V不可能导通Q61,G极应该是24V左右才对的,把Q61拆了刚好G极24V,所以换了个N沟道的管子解决问题!写得不好哈,请给位还是加点分哈!谢谢

网友:
这写得,以为要查许多条件,
刚看得进入正题就没了,比央视广告还快。

网友:
充电类故障一般都不好修,楼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没什么思路,
这样写就是记流水账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故障判断很有一套 厉害

网友:
不错,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一切监视浮云

网友:
胖子,给你来点分了,你过你这写得太少了点吧

网友:
修板就是要这样,三下五除二搞好收钱完事。

今天手上也是有块顶星G31.无复位,取下来扫扫灰,完事

网友:
充放电模块比较复杂。。楼主很厉害。。

网友:
看来出电压了 还是得好好量量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同学,还是室友,这分必须加。这进步神速呀!修机修的神速!

网友:
小问题不值得一提

网友(2014-07-15):
有点 搞不懂,不是充电那的问题嘛!Q61 是公共点的管子嘛!